谁知道东芝A50的解码芯片集成在那里??

楼主(2009-05-17):
前几天遇到一东芝A50本子,开机提示password= 搞了好几天还不行,没有密码芯片,是集成在IO还是在BIOS啊,请高手指点。。。。。
芯片

网友:
东芝机器一般都是在BIOS里面。

网友:
东芝机器好像有个并口的东西,可以直接跳过密码这块。

网友:
是在BIOS里面的

网友:
已经好,真的是很麻烦啊,连线连了三个小时。。。。

网友:
怎么连的喃
LZ说清楚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