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400本本如何做系统

楼主(2009-05-17):
华硕M2400本本如何做系统,用外置光驱做,直接用GHOST不行,用PE也不行,BIOS里也没看到有关USB的设置

网友:
我一般用PXE服务器来做本本的系统。
PXE是用网络无盘启动的,现在的板子(包括台机)很多是有PXE网络启动支持的。
有空时间放教程上来。

利用PXE网络启动维护系统
http://zxdz.8800.org/htmldata/2/ ... B5%CD%B31134_1.html
日期:2007-01-06 作者:余振中 来源:http://zxdz.8800.org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先GHOST好,再装进去也可以啊

网友:
楼上说的有的驱动不好打,有别的方法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网友:
意思是直接用GHOST光盘装系统
根本就无法运行GHOST,在PE下都不行,当你选择了GHOST后就无反映了

网友:
PXE服务器来做本本的系统  還沒有搞過啊

网友:
同意4楼的  我也都是用这方法做的

网友:
或者把硬盘拆下来挂在台式机器上先GHOST好,然后在安装XP前拆下再装进去也可以啊

网友:
外接一个光驱,用原版的系统盘装,别用GHOST的

网友:
嘿嘿。ASUS易PC4G.2G的才不好装

网友:
直接用USB光区装纯净版就OK

网友:
恩,在DOS下试一试啊。有的要刷BLOS上次我也遇到了的。最后用了安装。。。机子本身就带光驱的啊。一定在BLOS里设置好。

网友:
或者把硬盘拆下来挂在台式机器上先GHOST好,然后在安装XP前拆下再装进去也可以啊
没光驱的小本,这个基本搞定

网友(2010-01-23):
usb不行的话只好把硬盘拆下来用硬盘对拷GHOS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