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时

楼主(2009-05-17):
当供电,时钟,复位,PG,CPU到北桥AD线,PCI的AD线,内存的AD线都正常时!
1,不跑CPU,你会怎么修?还有哪些信号检测点?
2,不显示(档机),在无法使用诊断卡,或出现乱码时,你会怎么修?又要检测哪里信号?
3,死机或掉电(排除散热系统,虚焊的可能性)你又怎么修?
笔记本故障之多,不是屈指可数,做维修这一行的我们,曾经付出的努力与汗水却得不到某些人的认可,大家要团结,把技术推向顶峰。

网友:
不是所有的FF都能量到点的,有时候甚至是大多数时候,只能是换了南桥换北桥。

网友:
你以为是台式机吗?
把台式机的方法全部移植到笔记本,不太行得通哦。笔记本维修是考验综合能力的。
有哪些信号检测点 ---------这个问题问大了,你是不是想要台式机那种测那个槽那个点呀。针对不同机子自己去分析电路图,自己去找测试点吧。

网友:
呵呵 还有很多条件你就没考虑进去,
这个时候就开始换桥了,CPU起,北桥-南桥,
用示波器分析信号的波形
还有个总线的REF电压 看个人能力跟经验了
这里借用我以前共事的一个朋友的一句话,干完南桥干北桥 最后换班 总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呵呵。最好的方法,换了SB.换NB

网友:
使用诊断卡跑的全部是乱码时这时你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肯定是刷BIOS了  其次就是量脚座了。实在不行就杀桥了

网友:
比如说 用手压压桥之类的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