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进水机求住

楼主(2009-05-17):
大家好我请教个问题我修到一个联想天逸100的机器,就是进了水 不开 现在开机了 就是装不进系统,硬盘都是换了的 对了是个本本哈,DDR也是换了的 板也洗了的 水是进在桥那里的 INTEL的桥82801 就是装不进系统 可以把光盘复制进去,到了要进WINDOWS的时候就报系统文件丢失 请从新拷贝 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是的做一南桥

网友:
报系统文件丢失,换内存看一下

网友:
先压南桥,再换

网友:
不知道故障解决没有,我觉得是内存,南桥大部分都是管电路的吗?只是建议,我是新手

网友:
板子问题,我也遇到过哟,台式、本本都有过,台机换板子。

网友:
我哦感觉是内存方面的,要不就南桥。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光驱或者系统盘的问题呀
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使用PE测试一下。

网友:
你去维修点吧,让专业的人修吧。

网友:
内存是做在板上的 换了外插的还是一样 也不知道是不是板上的坏了 我估计多半是桥坏了

网友:
我没有FBA的桥没有办法做

网友:
水是进在桥里面的

网友:
板子的问题,今天我也看了一台机,现象和你讲的差不多,死活就装不上系统,一进PE就蓝屏,用GHOST装系统,安装驱动的时候就卡死了,用一步步安装的系统安装的时候提示什么系统文件无法复制,换了几张盘都是这样,后来换主板解决。不过我也想不通到底是主板的那块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FBM吧,就是南桥的问题,你可以试着加焊,不成在换

网友:
我找到了桥是82801FBM的桥挂了,谢谢大家真的是把我搞惨了,以后得注意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