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升技NF7的主板做不了系统

楼主(2009-05-17):
我有一块NF7的主板,光驱启动进DOS正常,装系统装到一半就死机,光驱启动进PE也是到进度条后就不动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试更新年BIOS..或者..换.硬盘..试试..

网友:
内存也有可能影响装系统的,,这可难说了

网友:
你的硬盘有坏道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的话,,,不防测一个内存供电管跟CPU供电管。。如果不嫌麻烦的话,,,更换这两大供电电路中的所有场管。。。别忘了先检查一下CPU座边上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或漏电的。。。有的话先换再测周边场管。。。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说,将硬盘重分区试一下,我有过像似经历,重分区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