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不加电(明基q7t4有几种机型?)

楼主(2009-05-17):
明基液晶显示器
型号:Q7t4   产品名称:fp71g+
网上查了很多发现和我这个不一样,电源高压是一体板,但是主板和屏是连在一起的。
高压板没有5707哪些。
请教大家帮帮忙!明天上个图大家分析下
按开关按键无反应。按键上有3V电压,0----3V
高压板心片打磨过上有0z960后面还有二个字符看不清了,是20脚的

网友:
FP801是好的,高压有吱吱声,电源灯不亮

网友:
怎么叫不加电?有没有待机。你查过没有?
300V有没有出来?

网友:
电源保险和电容都是好的,FP801有22V按键上有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0V有呀!各点正常
明基q7t4有几种机型?)

网友:
后来我发来西安去了,说了屏上有问题.30元!这机子屏和主板是一体的

网友:
您能告诉我换了那些东西吗?   屏和主板是一体的? 我怎么没发现。我的也是BenQ q7t4  情况和你一样!不加电!  300V有!    告诉我怎么修好的。。谢谢了。

网友:
我在修这个机子前,也修了几个/BenQ q7t4  。但和这不一样呀。屏和主板真的一休的。你看、
我这是有300V但就是按开关,不能开机,说是开机电路有问题。换什么也不知道,晕!!!!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此种情况,先是把按键板所有按键换一遍,再不行,刷MCU程序。把高压板上所有电容全换。故障排除,保修三个月,至今未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好方法

网友:
这机子我修过,是有时不能开,有时能开,能开时指示灯亮,过一会就黑,周而复始。开始以为是电源或高压问题,用新一体板点也无效,灯管换了也无效,也不是键板问题,最后换驱动板修复(因找不到程序)。此机屏线与屏板式一体的,并非驱动板与屏一体,所以用通用板点屏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