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口 USB口都不好使 5V电压都有 该整哪

楼主(2009-05-17):
测5V供电正常,从哪下手啊
重新测量发现5V偏低 键盘和USB公用一个5V,从别处引来一5V飞线之后 问题解决
飞线

网友:
两根数据线,检查下。如果头很破烂了就换一个

网友:
顺着USB中间两根线跑
遇到什么不对,就杀什么。别说桥坏了。。。。那你估计不想搞了

网友:
如果不是所有的接口都这样,,那么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检测 V- V+ 如果.不行..加一张卡就可以了..

网友:
电压有了,就整下它的数据信号,中间两根

网友:
键盘不好用,有可能是滤波电容坏了,可去掉。usb口不好用,打至南桥的AD线阻值,应相同,偏低线路有短路,偏高至无穷大有断路。

网友:
USB量中间两跟线的阻值, 键盘口量到io的线。

网友:
要是 就一个不好用 可以研究一下 跑一下线路 要是都不好 打打阻止SB 基本可以确定 SB 坏了 usb 接口 和IO 没关系 线路直接 进 SB

网友:
SB 可能坏了

网友:
你不查谁也不知道你的板是哪的故障。
这板到我们手里也是从外关到测量才知道具体故障点。
5V正常??USB、PS/2是否是共用5V???
这些都得去分析的,打一下5V和-D+D的对地阻值。

网友:
IO也有可能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