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发热很烫怎么搞

楼主(2009-05-17):
一块ASUS的P4BP-MX 2.0的集成显卡的板。。是清华同方的机子里的。没AGP槽。现在问题是给南桥供1.5V的那个APM2054很热。本来板子就是黄色的了。。把附近都烤成黄黑的了。。我把它给换了还是一样热。。烫手的很。应该有那里不对。不可能这么热的。连那个LM324都换了还是一样。。南桥摸起来温度正常。。这板也可以用。。就是这管子太热了。长此下去肯定会烧掉。有那位师傅搞过这样的问题。。给我来点提示。。谢谢

网友:
不用搞...加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正常的话,觉得应该没什么整的必要,场管发热量本来就蛮大的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过。之前是这个管子坏了。换后就很热。但去年十一月修的。现在还没坏呢。发热应该正常

网友:
可是场管附近都被烤黑了,,也太热了吧。。明天我给大家传几张图上来。,。帮我看看。。分析分析

网友:
换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那里的管子是比较烫的,你进系统跑一下3D如果不会烧掉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但是有些桥坏了也会导致那个管子很烫。

网友:
华硕不用管 很正常的。

有的管手都摸不上,这就是华硕。

放心用吧。 其实华硕的都是垃圾,只有那些黑板才是好东西。

网友:
看G极波形正常吗

网友:
换管子和控制管子的芯片!!!!!

网友:
没有必要动,烧了在换吧

网友:
如果能加个大场管上去,再加个风扇,做计能用上个三年了。

网友:
换周边的电容和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