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23开机掉电

楼主(2009-05-17):
开机有动作但在0.87A时掉电,取板下来量无5V和3.3V但开机键那里有3.3V,量各个电感无对地短路,开机后一瞬间有5V和3.3V,取了CPU,电流在0.35A掉电,没遇到个,有人能说说吗

网友:
查查主供电芯片和连接的场管有无损坏

网友:
查内存供电电路。有的机器待机时没有3v  5v正常。

网友:
开机有电流时CPU有1.2V供电,各个MOS管打了,没的短路的,开机时内存供电升道0.8V就掉电了

网友:
如果没查到短路。补焊EC。SB

网友:
这个板子没CPU开机是会掉电,  还有就是+1.2V是在Vcore有了之后才出来(AMD的好像都这样), 不知道你量没量

网友:
这个第六脚是不是不起作用的打的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