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E主板故障

楼主(2009-05-17):
主板型号技嘉8I845GE-RZ,代码跑到C1自动就掉电,然后再重启再掉电,反反复复。测内存供电2。7V,怀疑BIOS问题刷程序一样。CPU座是有针的不存在空焊,换I/O后也一样。如果不上内存代码会停在C1不会掉电,清洗内存槽,芯片组故障一样,请教高手原因

网友:
内存我换过威刚,金士顿的,都不行,CPU我也换过

网友:
打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阻值。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放电啊!!
GA主板第一就是要放电
见多了啊 !!
CPU也会影响!!

网友:
如果是SMclk和SMBDATA信号问题
现象会是C1报警不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