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型显示器电源问题

楼主(2009-05-17):
电源输出电压值板上有标,+190V实际电压208V,+15.2V实际电压12V,6.3V灯丝电压也低到5.4V(滤波电解鼓了,换了后电压不变)看管的尾部一点也看不见亮,现在加电瞬间有高压静电声,随后行管就没电了,电源电压底的的这两组也后面也没查到短路,为何电压有高有底,求解

网友:
TDA9112 15脚开机瞬间升到4.几V应该是保护了,9112的供电的电源的15V经7812来的,7812才10V啊

网友:
修好多显示器了,头次看见双面板子的,头好晕啊。

网友:
灯丝电压低可能是扫描电路没工作导致电源几乎空载造成的,15V的滤波电容也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