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嘉hj-p4i845pe-2主板偏色求助

楼主(2009-05-17):
宏嘉hj-p4i845pe-2主板是不带集成显卡的,插AGP显卡和PCI显卡都偏色,显示器是好的,量各种电压都正常,可以进系统,是不是北桥挂了,第一次遇到怎么修的呀。

按照大家的提示,查到显示器红绿蓝有一根线有时通有时不通,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看一下数据线的针脚有没有弯的

网友:
沿着RGB各脚查,拆掉这三个脚的下拉电阻然后再打这三个脚的值,来判断北桥情况

网友:
你查一下红绿蓝,这三个信号,对地阻止,8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