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5-17):
我的漫步者R301突然不通电了,打开后发现一个大电容有点点鼓,但应该不是原因所在,请高手们帮帮我,怎么下手检查啊,越详细越好啊,本人很菜。。。
原因

网友:
变压器有可能吗。

网友:
看保险丝坏了吗?如果正常,换变压器。

网友:
查保险//变压器,换电容

网友:
对了还有整流管

网友:
拿表打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电容有点鼓,就一定要先换掉,再通电测电容上有无电压。

网友:
整流管,变压器,电容,这几个地方检查一下。

网友(2009-08-01):
谢谢各位帮忙,已经解决,保险坏了.但现在左声道一接就有滋滋的杂音.

网友:
查一下音频输入线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线是否接触良好,还有就是左右声道都是功放芯片.摸摸热不?

网友:
线是否接触好

网友(2009-09-07):
谢了,刚在修音箱呢。。跟你状况一样 参考下

网友:
检查保险 变压器 桥

网友(2009-10-22):
先看一下电源线是好的不,再打开保险看烧了没。再把电容换了,
换好后,不要上保险,通电,打交流看看变压器有没有电,没有的话就是变压器坏了,换一个功率一样的就可以了 。

网友:
修过一个不通电的传真机,就换了一个稍稍鼓包的小电容,好了,收了90!嘿,先换了再说,电容漏电不好查!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你拿来我免费给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