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降频率

楼主(2009-05-17):
dell   d500在系统里看到cpu的频率是1300
可是实际用到的频率是274而且还会经常改变
请问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這個是正常的 這個本本使用降頻節能技術 也就是說在負載小的時候 會降低主頻率 以達到節能 堿小發熱的目的

网友:
进BIOS看看, 本本是否能识别出适配器的规格!!

网友:
这个问题。。你最好先更新BIOS。。试试。。CPU ID

网友:
这个好像是正常的吧。。好多新本本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正常,你先插适配器开机试试,一般不会降频,单用电池肯定降频,节能嘛;再就是看看BIOS里的设置喽。

网友:
老大这就是笔记本CPU的一大特点,去晚上找找吧,移动CPU的特点

网友:
正常吧,插电源试试看,用电池时,自动降频

网友:
先用cpu-z检查确认是否有误,再接适配器,看看屏幕是否能马上变亮,如果没有但是机器检测不到适配器,从而工作在低频状态。

网友:
在BIOS里面看能看出主频率,迅驰的机子都用了自己降频起节能省电的作用

网友:
有时候就是降低了频率,不管你怎么整就那么低
这久是故障了

网友:
不认适配器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