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换灯管

楼主(2009-05-17):
师傅们,液晶显示器如何换灯管。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
这个可是一个细致活,如果你没有经验和一定的动手能力,还是不要轻易动手,如果你一定要自己换的话,我给你一些建议,第一,之前一定要对液晶的构造有一定的了解,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先在网上搜索一些资料,看看灯管卸下来是什么样子的,第二,准备工作了,环境一定要安静,清洁,工作台要宽敞要有足够的空间,最好没有外人的打搅,第三,液晶面板的拆卸顺序和合理性至关重要,一定要观察,观察,在观察,直到看明白了构造和最优的拆卸方法,在动手,每一个步骤都是如此,如果没有把握或者,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很难进行的时候,宁可多研究一会儿,也不要轻易蛮干。找到最合理的拆卸方法,可以事半功倍。一个小失误就会给下面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甚至难以挽回。有的屏甚至需要把屏全部拆开才行,我也是新手,第一次换灯管,整整用了五个小时,最后顺利完成。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