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没有PCIRST#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5-17):
无PCIRST#该从哪查?
问题

网友:
这个信号是从南桥发出来的. 这样就知道从哪查了吧??

网友:
呵呵。终于 有人回帖了,我也想知道信号故障怎么查啊。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但是关键测试点怎么
找啊?难道没法测试?发现无此信号。然后测南桥供电,时钟正常,就只有换桥实验了吗?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吗?都需要测什么地方?

网友:
前面还有EC送往南桥的ICH_PWRGD。

网友:
南桥正常后以会发出复位信号
现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