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I钻石nF3 250 二修扳子3.3V短路

楼主(2009-05-17):
nF3 250 二修扳子,被上家动了LM324,一个CPU供电 D412,

和PCI最下面的一个1084,我不明白.3.3短路动他们干什么??????

我按步骤走:"查3.3V经过的元件:桥,IO,BIOS,网卡,时钟IC,电容 "

pci A14脚不短路,40欧姆.单桥

去掉了I/O;BIOS,网卡,还是短路.,
时钟估计集成在桥里了
CPU8个供电管子,内存供电管子,桥供电均无问题.小拍容,供电芯片,内存供电,全检查了

桥的事情么?

网友:
单桥的一般是

网友:
单桥主板3.3V短路,,那就是这个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