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S2L当50

楼主(2009-05-17):
一片GA主板开机当50
信号是USBCLK48M没送到SB上
量其阻抗发现ICS正常SB异常
杀了一SB后故障不变
后来发现是USBCLK48M到SB短线!!
补线后OK

网友:
我长见识了

网友(2010-03-17):
短路补线?写错了吧,应该是断路补线吧

网友:
过50一般问题不大,多是I/O部分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断线开路吧

网友:
写的这么简单 太懒了

网友:
一般不是BIOS 的问题吗?50  d0 41

网友:
呵呵,05  0D 41  ,我搞错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