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GV板问题```

楼主(2009-05-17):
我这有块 MSI``845GV ICH4的板```测试卡显示到26就停了。。。能点亮``集显```进不了系统。只显示“进入系统失败`为此我们感到抱歉。。。。。。。一堆```然后就自动断电了```
```各位大虾帮忙````

请将简单测试步骤和结果贴上来

网友:
换个好的电源试试

网友:
清理卫生。。

网友:
换过电源~也一样``灰也清过吖```

网友:
```电源换过2~3个```内存换过N多条`~硬盘也换过N个。。。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什么老是换这些东西
没有去想着检查CPU的散热是否良好,关键点电压电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开机电路故障,有受到门电路的一个关机信号

网友:
CPU散热是正常~。。。没有~专业滴测试工具吖。`初步判断~那主板可能坏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