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插上电源后电池管理芯片周围塔塔的响

楼主(2009-05-17):
HP ZE2000插上电源后电池管理芯片周围塔塔的响,拆掉电感下面的检测电阻后不再有响声
还有此机外接能亮接屏不亮应该是显卡问题是吗

网友:
外接亮屏不亮 排除了屏的因素么?

网友:
外显都亮了,还会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呵呵。是啊。外显都亮了。查一下是否是显示系统的故障啊!

网友:
外显亮了,谁说不可以是显卡的问题,本人就碰到过,外接可显,换屏无果,就是显卡的问题,是HPv 3000的,多的是九画面,外接正常的,下面这几种GPU:G86、G86A2、G84、C51、G72、G72M、G73、G72A3、MCP67和NV42等10款GPU全是NV有封装缺陷

网友:
楼上TBAG是我偶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