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板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9-05-17):
我的新蓝显示器原机高压板与驱动板的接口是5根线,新换的2025L通用板只有三根线(电源、地线、背光控制)请教大侠只接这三根线可以吗?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一条电源,,一条地,一条触发, 待机少于3v,开机3V以上那条 就是触发

网友:
至 少要把这三条接好,当然,全部接了最好

网友:
完全可以。不过你要试一下亮度能否调节。

网友(2010-01-06):
就接这三条线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