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加CPU掉电,不加CPU不掉

楼主(2009-05-17):
别人修过的一个宏基笔记本,故障是加CPU掉电,电流为0.35A,不加CPU时电流为0.7A,不掉电。
    拿倒板,先焊CPU供电芯片,依旧;再整个打一遍电感,无短路;开始测高低端管,测到CPU厂管时,有一对管两头接地,测尖峰电容,并无短路;测厂管旁边的电容,都对地短路了。这时仔细观察,旁边有两个焊盘很近,上边标着LXX,再测两个焊盘,有一个19V供电,一个为地短路,找出短路器件,然后把电感飞上线,加电OK。
    CPU本身用的两组厂管供电,再不加CPU时,由于断开了L,所以不会掉电;加上CPU时,由于只有一组厂管有供电,所以电加上它就掉电了。

网友:
什么是尖峰电容啊?感觉描述不太清楚,不太懂勒!

网友:
尖峰电容就是与主供电并连的滤波电容,一端接高端管正极,一端接地.在各供电电感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