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铭瑄极光7300GS钻石增强版256MDDR3图纸

楼主(2009-05-17):
求铭瑄极光7300GS钻石增强版256MDDR3
点不亮,网吧用过的,换了74HCT08D不好,怀疑是RT9259A供电的问题,现在显卡插上开机GPU没有温度,请高手指点,怎么测试供电,再板子上哪一点侧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谢了!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左边大电感上,测GPU电压。
右边大电感上,测显存电压。

网友:
两个都没电压,GPU稍微有那么一点点,0.1V-0.2V吧!
怎么办呀,是RT9259A供电的问题吗?谢了

网友:
先查供电电路。这是RT9259A的电路图

网友:
是RT9259A的事,谢了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