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模式进入会重启或蓝屏,安全模式却不发生是什么原因 ...
正常模式进入会重启或蓝屏,安全模式却不发生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9-05-17):
正常模式进入会重启或蓝屏,安全模式却不发生是什么原因呢,病毒引起的还是硬件呢,见过的说一声,谢谢了,本来这台机子是电源坏了,换了电源,后出现的情况,以前也没有问题清楚,总之这台机子以后N多次出现内存与插槽接触不良的事故.
重启

网友:
先做个系统看下,然后在检查硬件,是否换了垃圾电源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电源不稳定造成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也可以用万用表检测下电压值

网友:
BIOS中关掉PCI设备,看看能否进系统

网友:
看看蓝屏代码是多少,如果是以000000ED 是系统问题,有的要进行硬盘重新分区看看。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重做系统就好了,病毒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用VGA试试看 看看可以进入桌面不

网友:
换条内存.....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系统与主板不兼容的原因。QQ263718569

网友(2009-06-20):
呵呵,这个问题不要看了~~就是系统问题,重做一遍就好了!!换张光盘,如果不行,在装GHOST的时候把封装的驱动全部取消,自己手动赚原盘驱动就OK了!!

网友:
系统问题啦,,安全模式能进,,就是说驱动什么的,不能正常使用了,系统重新搞下 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2014-03-17):
我有块945GC的板也是这样。重做系统,更换电源,刷BIOS,更换内存边上的MOS管和电容。。。除了加焊北桥外能做的都做了,故障依旧。。。没条件重做BGA,放在一边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