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的故障

楼主(2009-05-17):
一台联想的液晶,用一会儿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屏幕突然很白,就像亮度调的很高很高的那个样子,亮的几乎看不见图像,这时候屏幕反应很慢,持续一两秒后正常。过一会儿就又出现,如此反复。我试着调节亮度,就算调到最高,也不会那样。请问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代换信号板试试。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先搞个通用驱动板试下

网友:
先搞一套通用点屏试试屏是不是好的。如果屏是好的,就好办了。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  你换了驱动点一下   白的时候屏上电压5V正常不    很可能屏有问题哦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查一下屏上的各路供电吧。

网友:
看看屏上的芯片有无温升很快的 排除热稳定性不良的芯片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先代换一下高压板试试,在去用个通用驱动板试试,看看到低时哪个的原因,如果都不是,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上的5V后面的3.3V电压不正常会这样

网友(2009-06-16):
屏和驱动板的问题,同意各位说的,检测屏的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就查供电,还有当白屏时摸一下驱动板的主芯片,是否很烫,如果很烫多半时MCU坏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就应该是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