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长城电源无法启动,但却可短接绿线正常使用!

楼主(2009-05-17):
我的是 长城电源 ATX-300P4-PFC ,配815+奔腾3电脑,外围设备很少,,已使正常用几年,最近突然无法启动!
于是换另外一台正常使用的主板,仍然无法开机,,看来估计是电源出问题啦..本人是个菜鸟,这次被推到前台,也只好装模作样来操作一番: 拆开电源,,先清除掉那不知道多少吨的灰尘垃圾.....(省略xx字)...发现有个16v1000uF的电容略微有点鼓胀,于是换个新的,,再检查其它大容量的电容基本没问题.
再插回主板,,按主板开关无效,后来发现只要短接绿线和地即可开机,,在显示器上主板显示的电压参数依次为: 3.42v(3.3);;5.05v(5);;12.46v(12);;-11.86v(-12);;-5.14v(-5);;4.29v(5vSB),电源的风扇正常,散热片略有温升,,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就是一拆绿线短接处电源立马罢工!!!..这下我没辙了!
    求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可能是什么原因和重点需要检查什么部分啦!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看下灰色线电压。

网友:
说错了,不好意思,你看下不短接绿黑线,量下灰色线的电压是否5V左右。

网友:
5vsb电压太低了,才4.29v,当然开不了机了。把辅助电源修好再说。5vsb的标准值是4.75-5.25(+-5%)。

网友:
小菜鸟非常感谢各位大侠指点!....经查找发现本电源电路与余君强大侠制作的电路图很相似,,是用5v稳压二极管+电感+电容的,,测量电容没问题,,但我不知道如何检查稳压二极管参数和电感是否短路(测量阻值为0)...只好再向各位求教:
1.现在手上有7805的稳压器,,不知道能否直接取代该电感和稳压二极管??
2.如果不能用7805取代,,也去买到电感,但不知道其参数,,是否越大越好呢??...谢谢!!

网友:
电感要求不高,随便找个线径差不多的替换也行。一般电感很少烧毁,不必更换。稳压二极管阻值为0即击穿,去掉或者更换也行,当然最好是更换。买不到5v的稳压管可以接上7805,其实这样更好,只是最大电流限制在1A左右,不过你的配置足够用了。

网友: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换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就好了(1000微法\10V)

网友:
没楼上这么简单吧?应该是灰色线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灰线问题,即PG,会造成主板无主供电,复位灯常亮,故障点是5VSB(紫线)电压稍低,换光藕、TL431、查取样电阻

网友:
谢谢各位大力帮忙!....我已拆换了稳压管,1000u电容,还把电感剥皮!,测量15uH,,看来通通都好像没有问题?!...就是该死的电压不肯上来!...多次测量绿线只有3.7v,,紫线才3.5v....我实在没有办法啦!
  请教各位...是否可能线圈B2出了问题??
....打算明天有时间拆了B2来五马分尸!...如果再不行,,看来就只好让它投井自尽了!

网友:
你跟线圈有仇啊??短接能正常使用,线圈应该没有问题吧,你为什么不考虑其它的呢??

网友:
查初级线路,如光耦旁边的元件,特别是c1815,建议直接更换试试。

网友:
继续求救!........现在合计已经换了稳压管,1000u电容,电感,,,,今天又换了1uF50v电容(检测为0.6uF),换100欧电阻(检测已升到3.3K了,换了个2w大功率的顶住!),再换旁边的c1815.....结果一上电,,,开关电源发出一声"哔..."声音从大到小最后消失,,然后就没声了,,测紫线没有电压,短接绿线也没有风扇转动...尝试几次都是这样,,摸摸各个零件也没有发现异常升温.....晕!....请各位多多指教啊!..谢谢!

网友:
长城300p4辅助电源就一个c3866,一个c1815,两个in4148,一个光耦,几个电容,全部换掉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地毯式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