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机器不加电

楼主(2009-05-17):
一款老索尼,加电电流过保险后便被P厂管隔离,测厂管,S19V,G19V,D0V,跑电路G由几个六条腿和五条腿的无器件包括二极管、电阻等控制,我一看就晕了,不知道它是一种怎样的控制方法,有没有大型芯片在后面控制,发控制信号等,这些小元器件怎么代换,求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测呀,没烧的痕迹

网友:
SONY不少老机器出现无待机不开机的 情况 ,多是由于使用电压不稳造成电源保护,简单的解决方法是给主板电池放下电,机器一般就自己好了。如果还不行,就按常规检修方式 不开机 的流程来修就是

网友:
你先看隔离保护之后没有19V
            看上管就行了

网友:
用的那些好几个六条腿元器件线绕来绕去,不知道具体控制信号在哪儿;它用的SMSC的IO,我直接飞线跨过两个厂管,供电到达高端管D极,待机上到0.02A,但开机无反应,不知道有哪些检测电路或控制电路和它有关系;关键是绕来绕去跑不出线路,没图,具体型号PCG—8C4L。  谢谢版主回复。

网友:
七仔不是告诉你放电试一下吗,你有没有试呢

网友:
修好了。别人修的。再六条腿元器件和两个电阻之间飞了条线。太晚了,什么元器件明天再查。是看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