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845主板CPU拱电短路

楼主(2009-05-17):
一块坏了放了很久的ASUS845主板首先是自动上电!!!!在是上电南北桥非常烫手!!!掉IO和网卡芯片干掉后,还是一样!!!    还有CPU拱电在储能电感处对地短路!!!干掉所有的CPU主拱电滤波电容和所有的下管还是短路!!!!不解     就算桥挂了,为什么会干掉所有的CPU主拱电滤波电容和所有的下管CPU拱电还是短路 ????  板子没得修没所谓了,就想知道难道会是CPU座下的那些小电容短路??我感觉不太可能,想问问高手们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如果北桥短路,测电感处也会对地短路,你拆掉所有的下管、电容都没有用!
很容易想通的道理

网友:
CPU拱电是独立的吧???和北桥拱电有什么关系呢???拱电和AD线没关系吧???不解!!!望高手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CPU供电也到北桥

网友:
这应该是北桥挂了!!!  我有几块都这样!!

网友(2009-06-16):
是桥挂,,谢谢二位做答

网友:
CPU供电对地应该有阻值,不可能是欧吧?要是0欧的话算是短路了,不是就没事。个人认为。

网友:
那桥是否发热呢,如果烫手的话应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