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788主板无复位,各个复位点电压正常

楼主(2009-05-17):
接到V星MS-6788主板(848P),跑码为00,俄罗斯卡复位灯亮,短接RST针没反应,测量全板的复位点的电压都正常,就是没跳变信号,根据MS-6788的图纸查到与MS-7连接的Q33(AMP7313)双场管烧焦开路了,用两个小N沟道场管代换,故障依旧,手头上暂时没有MS-7芯片,所以没办法测试MS-7有没有问题,除了MS-7,还会有其它的故障吗?

网友:
MS-X系列芯片要参与到复位过程中去的
如果整板的电压正常,时钟正常。那就需要排除MS-7出问题的可能性了。最好的办法是更换
如果没有MS-7,可先更换一下IO,这也有可能是一个故障点

网友:
IO这也有可能是一个故障点  看看南桥的复位信号输出有没有

网友:
不用说 全板 无复位  肯定是 MS  专用芯片的问题大 90%100  修过 你片了

网友(2009-10-01):
我的现在也是全板电压都正常,但是全板没复位。刚才换了一个IO芯片,等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