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旭日C430A能开机点不亮。

楼主(2009-05-17):
C430A本本能开机,屏幕点不亮,用笔记本MINI-PCIE诊断卡检查跑DA,诊断卡说明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问题也解决,就是显卡芯片虚焊。教大家一个方法,去试试用手使劲的压显卡芯片,直到大指母压痛为止。带码跑过DA。屏显示了联想的几个英文字。OK了。睡了晚上1点了。88

网友:
电流表怎么个摆动啊?先换内存看看。然后手按着显卡开机看显示不?能开就焊显卡。不能就换

网友:
像这种情况,看点流变化就可以了。我以前也见过加显卡就可以好。

网友:
今天有修了一台HP的,还是显卡虚焊,在说一个经验,就是只要手压,显卡能出显电流有一个小的变化,基本上,8 9不离十都是虚焊,回到炉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学习了,这点修本的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