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800FP故障问题待解决

楼主(2009-05-18):
别人送修一台DELL 1800FP 当时故障是不通电,无12V、5V电压输出!
检查后发现电源板供电IC 2AS01的第6、第7脚短路!换了一块IC后电压输出正常!
但是还是不能开机,指示灯也不亮!测试驱动板上电压12V、5V都正常,驱动板是LG-LD803H
请高手们帮忙一下怎么样解决问题!谢谢了~!

网友:
开关键上的电压为多少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MCU供电、时钟、复位。按钮是否正常?这些条件具备后考虑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