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刷bios?

楼主(2009-05-18):
偶下载的华硕p4xp-x主板bios是1005.awd。能直接用编程器写芯片吗?还是要转换?怎么转?

网友:
你直接载入到编程器软件就可以刷写了...

网友:
不用改扩展名,直接装入就行。

网友:
不用改扩展名,直接装入就行。
引用 网友A:

谢谢!今天在单位用编程器写入.回家装板子试试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