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教74LS06 与74LS07能代用吗?

楼主(2009-05-18):
74ls06 六高压输出反相缓冲器/驱动器(oc,30v)
74ls07 六高压输出缓冲器/驱动器(oc,30v)
驱动

网友:
这个要看应用电路,06输出和07是反向的。
一般不可替代,输出驱动的占空比会相反的。

网友:
看到网上很多卖这个的 但是前面编号不同 不知道能不能卖~~大伙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