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NF4 754板特殊故障

楼主(2009-05-18):
七彩虹 NF4 754板特殊故障 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但从起就跑到03就不动了.关掉电源过一会在开 还可以开机,单马上关机 就还是03了 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希望指教
掉电

网友:
来自: 上海
是单桥的吧,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桥空焊了,加焊一下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空焊又见空焊,这年头怎么这么多空焊

网友:
要注意晶振补焊!

网友:
哈哈你多加焊一下IO试试

网友:
754主板空焊的情况很多。。希望各位网友把遇到这一类的问题多发一些上来!

网友:
754的无非就是单桥和双桥吗?单桥的话还好说!双桥的话像6100的,你们一定要量CPU复位,有时候你量有也要看他是否会跳变,会跳变的才是正常的复位。一般是北桥的问题。跑45的一定要量晶振有没起振,没起的话一般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