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问题

楼主(2009-05-18):
技嘉845PE主板通电南桥不发烫,触发后很快发烫。网卡芯片取下还是不行。

网友:
换掉1.5V供电试试看

网友:
在AGP槽里有个MOS管,没有1.5V输出,换了就OK了

网友:
关于GA 如果没有点PWON 南桥就烫 那么南桥完了。
如果点了再发烫,要看有无1。5V

具体可以量北桥上的电容 一组是CPU电压 一组是内存电压  一组是1。5V的电压

网友:
谢谢各位,换了1.5V不发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