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主板进系统就重启

楼主(2009-05-18):
一块冠通865PE的主板,可以装系统,但是进系统时一过了WINDOWS界面显示屏就显示无信号,二三十秒后重启,不断的重复这样的过程。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我测量过CPU,南北桥的供电都正常,内存,AGP,PCI插槽的阻值打过,都正常,I/O芯片,南桥加焊过,BIOS刷过,故障依旧。到此不会再修下去了,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过XP界面 查北桥及其周边

网友:
硬盘有问题也出这种现象

网友:
补充一下:在安全模式下能进系统,还有偶尔能进一次半次系统,但是在安装驱动的时候就定屏,这时候按复位键重启的话,过了WINDOWS界面就蓝屏!

网友:
回3#:我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试,看主板有没有超频跳线,是否跳对。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 我想应该是 驱动的问题
  可以在主板上禁用 声卡 和其他一些集成在主板上的功能 再试一下

网友:
二楼朋友说的北桥很有可能,先补焊试试

网友:
蓝屏提示什么?
一般能进系统故障的就是南北桥了

网友:
电源问题也有可能  或主板cpu电容鼓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