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4PLAI启动黑屏故障.请高手指导.

楼主(2009-05-18):
我一块磐正的板子,开机都没有问题,在DOS下工作也正常,就是系统XP系统,当正要进入XP系统那个滚动条的时候,就自动黑屏重启了。是什么故障?如果是一步步装的那种系统,还没有到复制文件的时候就死机了,望高手解惑。先谢过啦。

网友:
说明一下,其它的东西我都换的试过了。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刷BIOS、清洗南桥和加焊南桥

网友:
用风枪怎么给南桥加焊啊?

网友:
我把CPU.内存.AGP供电的MOS管全换了,现在正常了,可是为什么+12V电压那么低啊,在BIOS里只有11.02左右呢.用的没问题.

感谢大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