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之星电源ST-ATX325坏,求助!

楼主(2009-05-18):
拆开电源,发现辅助电源管是TOP221烧坏,还有1k欧1瓦的电阻烧了一半,不过还能测出它的阻值。保险没烧,电源整流二极管没坏,找个新的TOP221换上,把电阻也换新了,通电测紫线只用3V,紫线这边的可控硅和431也测过,正常。测绿线是一可变电压,由0-1V再跳变,电源通电是发现风扇动一下。以为是494坏了,换了另一只正常的494也是一样。求助!

网友:
换一下光藕看看

网友:
494的供电多少啊?辅助电源的两个整流管有无问题?看症状不只是辅助电源的问题,其他输出端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楼主难道不晓得+5VSB的电压是5V?只有3V明显不正常吧?
把紫线电压修正常再说吧。如果所有元件检查无事,那就应该是辅助电源的开关变压器了。TOP221一般不轻易爆,紫线电压不正常,若辅助电源次级的误差取样及放大,光耦没问题,应该是TOP221内部过流保护了。

网友:
回4楼的午夜梦回,紫线5V才正常这个我知道,光耦拆出来测过啦,你说top221保护,可能是有。主电源开关管我测度没事。肖特基管排坏会不会影响辅助电源变压器也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不用去测量光耦,直接更换最好。
稳压回路主要就4个件:2取样电阻、TL431、光耦。
在5VSB电压不正常的情况下,
这4个其中一个损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TOP221的外围电路相当简单,来点资料参考参考。

PDF文档:http://www.ic-on-line.cn/IOL/datasheet/top224y_2606.pdf

网友:
我现在估计它是辅助电源变压器有问题了,上次找过一只辅助电源变压器换过,世纪之星电源的这个变压器挠法跟另的不一样的。

网友:
变压器一般很少坏的,多找找别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