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诊断卡走AF

楼主(2009-05-18):
昨天不小心把内存插反了,有一股焦味,后来开机一直报警,诊断卡走AF,换内存也没用,是什么问题?请教一下
我只是想知道一下大概原因,呵呵,免得去修的时候被宰了。。。。。。。。。
原因

网友:
内存电路部分。

网友:
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各测试点正常的话 再确定BIOS也没问题 那北桥出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看一下内存插槽有没有烧短路,打一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