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5-18):
我公司用的全部是三星显示器,近短时间多台显示器出现如下故障!

     测得大滤波电容正常电压在280V左右,然后下面的开关管有三只却电压都在144V左右,还有三只脚电压跳变很快,大概是在200~1500V左右!请高手指点一二!

   另外还有很多显示器开机就嘀嘀嗒嗒的响!

网友:
1.万用表的表笔接的不是热地
2.表有问题

网友:
嘀嘀嗒嗒的响,一般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
估计高压包坏,测供电无短路的话,断开二次电源,供电正常的话,是通病

网友:
后级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