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怪问题。

楼主(2009-05-18):
最近老是开机不正常 显示要求插入智能卡 inert smart card into reader 然后SHUT DOWN。
有时启动提示零内存错误。
一般是启动时,如果开机LOGO画面很大,就进入提示输入智能卡安全密码,然后就提示密码错误,下一步就进入inert smart card into reader 。然后提示没有卡,再提示SHUT DOWN,就有是关机,有时到左下面F10。。。然后就不动了。
有时能正常用进入,不过是在失败好多次后,能进入。但有时一重启就又不能进入了。

网友:
inert smart card into reader 卡没接好,有可能是桥

网友:
北桥加焊试下。。我以前也遇到你说的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都是南桥虚焊造成的,是通病,加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