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硬关机问题

楼主(2009-05-18):
915ECS主板能正常开机使用,但关机后就不能点亮了,要断电COMS放下电,再点就可以点亮并正常使用.正常使用时硬关机也关不掉.POW开机开关一指针电压为0V,一个为1.9V.

网友:
开机排针1.9V电压低了点

网友:
换32.768
洗南桥
换IO

网友(2009-06-17):
南桥怎么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