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重起掉电 修复经历

楼主(2009-05-18):
前两天接到同行的一T60  故障现象是 暗屏 并且重起掉电

到手后 先接外接显示器 发现开机也是没反映 怀疑是显卡问题
但拆机 发现 显卡、北桥、南桥都是靠在一起的 单做显卡可能会把故障扩大到北桥或是南桥
在没确定是显卡问题前 是绝不轻易动手的
并且5秒内就掉电了 于是拿掉电池 再接上可调电源 开机 画面出来了 而且能正常进系统 觉得有点奇怪了 但正常从新启动后 又掉电了 (此时都是接了外接显示器 因为暗屏维修起来不是大问题 所以先解决主要问题 再来处理暗屏问题)

经过反复的测试 发现了规律  只要不接电池 放下电(重新接上可调电源) 就能正常使用
于是怀疑H8 和 BIOS 问题
先从料板上换了个H8 同样故障  换BIOS 也是一样 无效

一时找不到思路了

昨天空下时间了 又拿出来 这时 同行来电话催了 于是没办法 将H8附近的几个大 IC 一个一个的换过来  边换边试 换到 联想的一个心片后 故障解决 不再需要放电 就能正常启动
接下来的暗屏问题 5分钟搞定

由于时间关系 没有拍照  如果有碰到类似故障 不防找找这类特殊IC  希望给朋友们一点启示

网友:
照片 没有 是遗憾。。。
此贴失去了很多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此 我征求联想 T60 的主板图一张

由于朋友要的急 修好后没来得及留个影 谁有这个板子的 裸照 请发个上来 我标注下故障电

网友:
这是T60的图片!

网友:
得到一个启示,修本人必备一个相机,好记性不如烂相机。照下来可以做经验保存对照维修,可以大家交流学习嘛,呵呵

网友:
这 帖子毫无意义。没有说元件型号,也没有照片。

网友:
联想的一个心片后 故障解决 不再需要放电 就能正常启动
这个芯片 就是 U61 相当于T40的 TP62501

网友(2009-06-20):
我来弥补这个缺憾

网友(2009-11-24):
恩,那个打着联想标的ic能引起重启掉电。。
还有楼主解决暗屏问题,5M搞定?。。牛。。

网友:
这颗Lenovo 41A1240,其真身为三洋的LC272,属于ASIC芯片,性能相当强大,通过开发可以完成CPU、RAM、A/D转换、接口控制等诸多功能。

是联想的拿来主义,看来联想要更多的话语权了,呵呵

网友:
不知哪位能找到此IC的PDF

网友:
怪不得 哪里都找不到 Lenovo 41A1240这个IC的资料 原来全是拿别人的东西刷上自己的名字

网友:
之前有碰过Z61的刷BIOS后OK

网友:
请问楼主屏暗是怎么修的呀,高压板还是灯管呀。

网友(2010-03-13):
有料板就是好啊

网友:
可惜我没看到过这样板子,也不知道楼主换的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