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给清华同方代工的板子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5-18):
一块华硕给清华同方代工的板子,型号是P4BP-MX/S 找不到硬盘,客户拿过来是不开机,检测出来是南桥供电问题,换过供电管以后以为好了,就让客户拿回去了,结果过了一天客户拿过来说硬盘认不到,看过之后确实是这个问题,查了板子上面好像也没什么异常,刷了BIOS之后问题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南桥可能性很大。先加焊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烧坏了,因为客户自己说南桥很烫,自己点了一会才拿过来修的

网友:
你看看能在BIOS里面检测得到吗?或者换天数据线试试..是串口的话有些要在BIOS设置里面开SATA才行.是IDE口的话就换条IDE数据线试试....

网友:
这些方法我都试过了

网友:
修好后说下 关注中

网友:
加焊一下桥看看

网友:
南桥 虚焊 还是排阻问题

网友:
南桥烧了!

网友:
看看桥烧坏没有

网友:
先检复位  阻值
还有看有没有断线
不过你说南桥发烫  应该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