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组合式BGA焊台 升级为电动升降

楼主(2009-05-18):
这次升级 主要是考虑的 上加热风枪的固定和升降问题

采用的是 电动升降 这样升降灵活 精度更高 使用中方便多了 看上也去更专业

增加了 上排风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闭环系统?

看图

网友:
侧面效果 可以清楚的看到升降用的电机和支架

和之前做的 作个对比

网友:
上部特写 排风风扇 和传动皮带及齿轮

网友:
创意不错,但不知电机的控制系统怎么设计的。要是应该向上的时候选错了向下就麻烦了。

这些结构材料在DIY雕刻机的地方都能买到,光轴和直线轴承箱式单元都不贵。
上升结构建议改成导轨+步进电机+控制板。

网友:
由于我们这里 齿条组件不好找 所以采用这个简易的 升降系统
控制部分是单独的 双键双向电路 直流电机 不会出现方向混乱的问题

网友:
风枪顶部那个普通风扇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是吹发热芯,那个风就是一点都不旋转的。现在的风枪都不用这样的风扇的,用的那种应该叫涡轮风扇吧。

网友:
由于我们这里 齿条组件不好找 所以采用这个简易的 升降系统
控制部分是单独的 双键双向电路 直流电机 不会出现方向混乱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我看有人用2手进口配件DIY雕刻机来卖,一套才3000多。。。如果能装个风枪上去,确实很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风扇是向上排风的  而不是向下吹风的  排风的目的有2
1 可以有效的排掉 焊膏蒸发出来的气体
2 可以让风枪出风口的高温(部分)直接往上排掉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 闭环温度 请张老讲解下

网友:
闭环温度控制和这是两码事。

网友:
既然你这么有心,不如不要直线轴承箱式单元这个,自己买直线轴承来套进去,你这样的,都不能锁定,怎么夹东西。

网友:
好强大 就是下面的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请问下 是红外线的 还是用风抢改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预热是 红外线的 发热砖
上加热是 热风枪的

网友:
好象风筒不是很直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 这个是由于手机拍摄的 是广角镜头 所以有点失真 是拍摄的角度问题

网友:
想买一个太贵...LZ 使用效果如何呀?
看基地视频 老孙搞的一个 不错!

网友:
说实话 目前 除了775座不敢轻易做以外
其他的都没问题 板子不变形 焊接好以后 外面看不出来(不会变色)  我是很满意 目前还在做个新的支架 到时候再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