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 数据恢复后office文挡大不开!~!~

楼主(2009-05-18):
不消心把硬盘格式化了,没分区.硬盘有重要资料.是OFFICE 文挡,WORD,EXCEL.演示文稿.......
使用<易我数据恢复向导V2.1.0>恢复完毕后这些文件都打不开了.....还有的是乱码......不止到什么原因.请问怎样才能恢复.
首先说明用杀毒软件杀没病毒.

网友:
下载个文档修复软件看看 数据恢复大师有的 应该是文档的表头坏了 要用WINHEX计算的

网友:
给你个建议,换别的恢复软件试试,最好用专门恢复OFFICE文件的恢复软件,我自己试过几个都不理想。格式化后有很多OFFICE文档恢复回来也打不开。不用说格式化了,你自己做个小实验,把正常的OFFICE删除,然后用数据恢复软件再找回来,基本就打不开了。我试过好多恢复软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我试验的结果是EasyRecovery和finalrecovery稍微好一点,能有部分恢复回来的OFFICE能打开。最后,祝你好运!

网友:
失败 !!~!还是不行哦 !急死我了···看来没希望了。

网友:
这个试试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碰到过多次,试用了N个修复软件,效果多不理想。期待高手的答复

网友:
没有用的,你们都不了解文件系统结构,一味的用软件乱扫,文件当然打不开。

网友:
这个需要对数据丢失情况对文件系统造成的改变,进行分析,再运用相应的软件进行恢复。当然若是被覆盖的,神仙也恢复不了。

网友:
学习中,版主比较专业,

网友:
如果你的文件不关系到隐私的话,你把文件传上来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沒有用過易我  我每次都是用 EASY RECOVER 效果不錯
建議你在恢復一次啊

网友:
如果重要找专业人士看看,不要在扩大故障了。软件是没有希望了的,只有手动修复

网友(2009-06-27):
多用几个恢复软件试试。OFFIC文档比较麻烦

网友(2009-08-20):
谢谢你楼上提示啊

网友:
数据恢复怎么弄啊,我想学习

网友(2012-03-18):
数据恢复有些文件也不是完全能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