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ASROCK p4i45gv 的板子不开机???

楼主(2009-05-18):
有待机电压3.3v, 换过I/O83627后,故障依旧??请各位老师指导下维修思路!

网友:
看下晶振。。。。。。

网友:
看看有没有门电路或专用芯片,
有的板子通过门电路的转换或用专用芯片开机的。

网友:
开关到IO 绿线到IO  IO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华的板,有些上有个小三J管与开机有关的。  上面写
RF
XX      这个比较容易坏。具体型号我也忘了。

网友:
具体要跑线了,没修过那个型号的。跑线才是硬道理。

网友:
我曾修过个该板是I/O不良,换后就好了

网友:
此板虽然IO是83627,但好象开机是南桥到绿线,之间还有一个K72场管吧,是南桥提供一个电压给K72的一个脚,触发后是3。3V。

网友:
对,这个管子就在开关附近或者PCI槽的中间的,把5V变成3.3V,一般是坏了没有3.3V输出,给南桥供电的

网友:
4# 东方电脑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到I/O几脚,绿线到I/O几脚,I/O几脚到南桥

网友:
我修过一例,换I/O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