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开机不触发,求助!急,在线等!

楼主(2009-05-18):
待机电压有17.4V,按了一次开机键后,待机电压变成0V,然后成3.1V,插上电源,HDD和CD灯就一直亮着,求修过此现象的高手给我个思路。谢谢。
不触发

网友:
补充:NB:855GME SB
BM EC:ENE KB910

网友:
加韩CPU供电芯片看看 150的通病

网友:
我知道有通病,可是我保证已经加焊好了啊。现在是不触发。而不是点不亮屏啊!!!用可调电源看电流。
待机0.1A左右,按开机键一点变化也没有的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的多

网友:
怎么没有修过这个故障的朋友么?给点思路嘛。急啊。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虽然ADP3205坏的少 但是我就遇到它坏过0...然后 不行你就开始南桥吧!

网友:
哎,刚换了北桥,难道真得还得换个南桥?现在看看电路图。兴许能够发现个关键测试点。
希望只是一个小管坏,明天去搞,有什么结果再发出来,给大家分享。
同时希望朋友们继续关注。有好的经验就告诉告诉我。

网友:
不触发的故障有图的话相对还是好搞啊,而且开机键电压明显异常,先找出异常的原因再看吧,待机0.1A,明显有短路啊。
不知道更换北桥的依据是在哪里?感觉有点瞎蒙的味道

网友:
之前是能开机,但是不亮,换过内存试,集成显卡。是换了个!现在不知道怎么的。不开机了。难道是
北桥没换好?不会吧?感觉焊的蛮好的

网友:
待机电流有些高,HDD CD 由NB控制着,两个灯一直亮着,你就查查南桥的电压和复位信号有没有

网友:
建议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在查一下cpu供电,我修过一台在cpu供电的背面少了一个二极管,可能是同行的杰作。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了,更换了南桥还是老样子,HDD和CD灯亮着

网友:
这个问题看来有些修的朋友们也不会说了,这个不好修呀,我现在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自已研究吧,

网友(2009-07-01):
我也是的。。好郁闷。测了很久还是找不出原因。那个LM393芯片有可能坏吗?

网友:
这台机器除了通病别的问题就比较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