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主板维修。

楼主(2009-05-18):
有一IBM主板,能点亮。从装过N便XP系统,总是到欢迎使用的界面就停住了,上检测卡,代码跑74.
之前cpu旁有一个电容鼓包,已经更换。北桥的散热片也掉下来了,也固定上了。
起初以为是scsi卡或scsi硬盘的问题 更换了ide的硬盘也是这样。请问这是那里的问题?
cpu
主板维修
硬盘

网友:
请大家快想想办法啊,具体是那些原因引起的?有点急!

网友:
电容好像要用一模一样的,刷下BIOS看!

网友:
其他电容是不是也不良了

网友:
师傅说过了,CPU旁边的电容坏了一个要全换掉的哦,

网友:
你测试下硬盘接口各个针的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