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代码跑00

楼主(2009-05-18):
一台夏普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用诊断卡测跑00,从哪下手?

网友:
这代表没有跑啊,是一开机就是00还是开机跑一圈以后是00,如果开机就是OO主要看CUP有没有供电,有没有复位。

网友:
按路子来,先查供电,再查复位,再查时钟!!